[求助] 求教,analogLib库里的vprbs器件的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18-05-29):
请问一下:有谁了解Cadence analogLib库中的vprbs源的seed以及Feedback Shift Register如何设置?看了userguide,对seed的介绍不是很详细,因此不是很清楚在产生PRBS信号时seed的作用;至于第二个参数Feedback Shift Register,手册则完全没有提到,只有一个叫tap的参数,不晓得是不是一回事?有什么作用?请用过这个东西的大神指导一下,最好有个示例什么的,谢谢了!

楼主(2018-06-30):
自己补充一下吧!对于analogLib库中的vprbs源,seed大概指的是随机数种子,Feedback Shift Register指的是利用Linear feedback shift register方法产生PRBS序列的反馈系数,如下图的4-bit LFSR电路。

楼主:
seed的作用还没搞清楚,似乎是初始值,但是仿真看不出区别。而Feedback Shift Register的设定则可以决定产生的序列是PRBS几,这一定已经通过仿真验证了。PRBS序列与TAP之间的关系如下表:

这个结论是参考了
《Use Readily Available Components to Generate Pseudo-Random Binary Sequences and White Noise》

这篇文章的,链接如下:https://www.digikey.com.cn/zh/ar ... quences-white-noise

网友(2019-02-02):
只需在Feedback Shift Register里面设置反馈点即可,比如RPBS7=X7+X6+1,设置7,6。

网友A(2020-12-17):
引用 楼主:
seed的作用还没搞清楚,似乎是初始值,但是仿真看不出区别。而Feedback Shift Register的设定则可以决定产 ...

请问这个taps是什么意思,在参数设置里并没有这个选项啊

网友A:
请问楼主Vprbs您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taps是什么意思,在参数设置里并没有这个选项啊

就是LFSR的抽头,比如PRBS7里的7和6抽头,异或之后作为反馈。vprbs设置里是有这个选项的,明天我再补一下截图,目前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Vprbs您明白了吗

seed还是没搞明白,而且新版的vprbs增加了很多新的选项,就更为复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eed还是没搞明白,而且新版的vprbs增加了很多新的选项,就更为复杂了。

我之前试了好几种seed,但是他的输出没有变化,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地方了

网友(2021-08-18):
感谢楼主的分享,正需要这个。

网友(2022-01-13):
请问添加了vprbs器件之后,保存和检查都没错误,但是在仿真的时候却提示在analoglib找不到该器件是什么原因?请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2022-10-28):
楼主写得很详细

网友(2023-09-01):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有讲
https://blog.csdn.net/sinat_40709304/article/details/125224544

谢谢!看明白了

网友(2024-03-19):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有讲
https://blog.csdn.net/sinat_40709304/article/details/125224544

谢谢,非常有用!

网友(2025-11-13):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有讲
https://blog.csdn.net/sinat_40709304/article/details/125224544

谢谢 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