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im_vcs混合仿真环境调试

楼主(2018-05-29):
按照Synopsys官方提供的hsim_vcs VPI 仿真例程,自己搭建了一个工程。仿真编译的时候出现Assertion failed "!(((ptype->typeb)&(0x0|0x1|0x20))==0x1)" at line 18060in file p2util.c 请大神帮忙,看下这是什么问题,纠结好久了!!!!!!
Synopsys官方提供的hsim_vcs VPI 一个反相器的仿真例程是跑通的,这个spice在hsim下单独跑也是通的。
如果谁还有hsim_vcs别的混仿的例子,能不能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hsim_vcs混合仿真不清楚,建议使用nanosim_vcs混合仿真。这个我清楚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上也没有什么资料,是hsim_vcs用的不多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还是用的人不多吧,其实nanosim_vcs也过时了,现在是xa_vcs.xa是nanosim的升级版,但是eetop上xa_vcs的资料不多,nanosim_vcs的资料多一点。现在的流程在用nanosim_vcs跑。

网友:
混合仿真推荐 cadence ams, xa+vcs精度差一点

网友(2018-11-01):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nanosim+vcs联合仿真环境搭建的资料吗?谢谢了。邮箱:792381452@qq.com  好人一生长寿!!!

网友:
回复 网友C:

   http://bbs.eetop.cn/thread-556128-1-1.html,EETOP上有资料。

网友D(2020-05-27):
引用 网友A:
hsim_vcs混合仿真不清楚,建议使用nanosim_vcs混合仿真。这个我清楚点。

大佬,我用customsim_vcs仿真,仿真器预估仿真完成时间要好几天,这是怎么回事。原来用hsim_nc要十几分钟,是我哪里设置错误了吗。set_sim_level设置的3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佬,我用customsim_vcs仿真,仿真器预估仿真完成时间要好几天,这是怎么回事。原来用hsim_nc要十几分钟 ...

现在已经不搞混合仿真了……

网友:
cadence ams偏模拟,vcs_xa偏数字

网友(2023-03-17):
你好,请问这个官方调用vpi的例程在哪里找?我编译VCS时+vpi显示下面这个,是不是我配置方式不对,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warning-[VPI-CT-NS] VPI function is not supported
The VPI function 'vpi_chk_error; is not supported in the compiler
Please fix the code being referred to by the '-load' compile option

网友(2024-11-03):
引用 网友D:
大佬,我用customsim_vcs仿真,仿真器预估仿真完成时间要好几天,这是怎么回事。原来用hsim_nc要十几分钟 ...

customsim_vcs怎么设置仿真精度?我用这个仿真的结果是错误的

网友E(2025-02-28):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经不搞混合仿真了……

怎么混仿真?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混仿真?前辈

已经很多年不搞了,不太清楚现在数模混合仿真用什么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