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做完DRC 和LVS后。如何选择PEX和QRC

楼主(2018-05-29):
我看很多书籍中都是完成DRC和LVS后,进行PEX。但我们公司老同事说不进行PEX,而是进行一个叫QRC的程序。

请问这是为什么?有谁用过QRC吗?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
QRC也是用来反提的,和Calibre的pex类似。做QRC之前,要通过pvs做lvs,生成网单,再进行QRC

楼主:
   就是,我们公司的流程就是先LVS,现做QRC。我想再请问,如果是做PEX,是否也需要先作LVS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管是QRC还是PEX,都是需要做LVS的,QRC是PVS里的LVS,PEX是Calibre的LV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已经明白了.PEX是cadence 自带的提取插件。QRC 是calibri 的程序。目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2020-04-0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公司搞混了

网友(2021-09-27):
QRC和PEX作用是不是类似?

网友(2023-09-12):
听别人说PVS_QRC更加准确一点,本质上和LVS_PEX一样。都会生成一个带寄生的电路。好像高速电路用QRC更多,可能真的更准确?

网友B(2024-03-27):
qrc参数提取成功后,怎么进行后仿呢?有无大佬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qrc参数提取成功后,怎么进行后仿呢?有无大佬指教

一种方法是QRC或者XRC提取相应的后仿真网表后,在spectre Simulation Files Setup中指出路径即可,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