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锁相环整体仿真时不锁定

楼主(2018-05-30):
刚刚接触锁相环,搭了一个锁相环的电路,可是仿真的时候一直是这个样子的,应该是没有锁住,请大神指导该怎么调整。

网友:
你这电压不是一直还在上升么?把各个参数大概说一下。。。

网友:
你这结果咋看出来的锁不住,先时间再长点看vco输入稳定没。

网友:
pll穩定先算
1. open loop phase margin ? >30
2. close loop damping factor ? 0.3~1.7
以上是基本功
3. 你的vco_in電壓有點低
4.感覺你的電容很大

网友:
不是没有锁定,而是锁定时间太长,看样子似乎阻尼系数远大于1,可能环路滤波器参数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