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最快速简单的知道一个polygon的面积?

楼主(2018-05-30):
原本是需要统计一下数字部分以及IP的面积的,数字部分我采取的是在layout上画了一个polygon,然后只需要知道polygon的面积就可以了。同样,IP本身有prboundry也是一个多边形。所以麻烦大神教我如何快速的得出一个polygon的面积。

网友:
615以上的版本可以打开infoBalloon选项,你鼠标移到polygon上会显示面积和周长,可以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打开infoBalloon,能详细介绍一下吗?找了一圈没找到,谢谢!

网友:
菜单 options -> Dynamic Display...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到了,非常方便,感谢!

网友C:
ctrl + b ,鼠标移动到boundry上

网友(2019-05-07):
引用 网友C:
ctrl + b ,鼠标移动到boundry上

学到了,很方便,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