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窗口的金属密度

楼主(2018-05-30):
流片时,我们申请了一个5000umX5000um的窗口,在这个窗口中,放置了很多颗芯片,每个芯片能够满足金属密度的要求,但是当做整个窗口的DRC验证时,不满足金属密度的要求,请问大家一下, 整个窗口不满足金属密度的要求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metal density会影响metal刻蚀的精度。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芯片之间的空白导致的金属密度不够? 这种可以加dummy解决吧。

网友:
或是 讓晶圓廠去補

网友:
应该工艺厂会去加的

网友:
如果空白太多的话,就需要你或者工艺厂去加dummy,如果不加dummy的话,会影响整个流片的平整度,可能对器件的性能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
每颗芯片DRC金属密度验证,过了就可以了,整个窗口包含多个芯片和中间的S/L,去做金属密度验证并没有意义。

网友:
哦哦,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