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安装DC时遇到的一些问题及个人解决方法

楼主(2018-05-30):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Vision ' because:
       Error: Can't communicate with the license server. (SEC-12)
       Please contact  at jiang@(none), who is
       your local Synopsys license administrator for Synopsys site 000.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Analyzer-DAP ' because:
       Error: Can't communicate with the license server. (SEC-12)
       Please contact  at jiang@(none), who is
       your local Synopsys license administrator for Synopsys site 000.
遇到这种问题,最后在 .bashrc文件里面加了一句
#export
LM_LICENSE_FILE=/eda_tools/synopsys/DC10.03/synopsys.dat

把license 变量指向synopsys.dat文件即可。

然后再启动软件就可以成功启动。

楼主:
之前也是按照网上的教程安装,一步一步走下去,但很多教程的.bashrc文件里面并没有这一句,所以导致我弄了很久,一直都搞不定,最后在百度文库的一个教程里面看到了别人.bashrc文件里有这一句,于是我把
#export
LM_LICENSE_FILE=/eda_tools/synopsys/DC10.03/synopsys.dat(环境变量指向synopsys.dat的路径)。结果居然成功了。
可能每个人遇到的情况都不太一样,这是个人经验,贴出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希望对你们有用!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