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芯片的laser fuse trim

楼主(2018-05-30):
各位好:      有三种IC产品(die的高度一致,宽度不一样),在一个晶圆上拼版流片。
      三个IC都有laser fuse,计划在中测后进行修调。
      问题:
      1、中测探针卡制作一个,同时测试三种芯片,是否可行?
      2、中测后,根据测试结果,晶圆上的三种芯片一起做激光修调  ,是否可行?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请专家指点。

谢谢!

网友:
不是很清楚,但个人觉得应该实现起来还是有难度!

网友(2018-07-25):
期待专家出现

网友:
可行吧,看PAD位置

网友(2018-09-04):
1. 三个IC  當一顆測 , 需要 Tester 硬體資源足夠.
2. 需要有經驗程序員寫 打激光的程序.

网友(2019-01-08):
不是很清楚

网友(2020-09-09):
这都什么奇葩需求啊,3个产品,用一块针卡,那得满足的要求超多。比如,三种产品的排布必须严格的遵守交叉排布的规则(类似123123123这种的),三种产品尽量测试行为一致,五花八门的不好办,三种产品的分BIN必须独立等等。就是终极的复杂和低效,如果三个产品没有内在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封出来分开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