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一晶圆上的三种管芯的中测与激光修调

楼主(2018-05-30):
各位好:

有三种IC产品(die的高度一致,宽度不一样),在一个晶圆上拼版流片。

三个IC都有laser fuse,计划在中测后进行修调。

问题:

      1、中测探针卡制作一个,同时测试三种芯片,是否可行?

      2、中测后,根据测试结果,晶圆上的三种芯片一起做激光修调
,是否可行?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请专家指点。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有意思!关注……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问的好
你怎么切割?

网友A:
1),可行,把三种IC的PAD位置,定义在相同的坐标即可。
2),如果三种IC的PAD坐标不一样,可以把这三个IC当成1个IC来定义,成本比较高,浪费探针

网友:
一般大家设计都是用cadence么

网友:
1),可行,把三种IC的PAD位置,定义在相同的坐标即可。
2),如果三种IC的PAD坐标不一样,可以把这三 ...
引用 网友A:

    好方法

网友(2022-04-05):
楼主好,激光修调之后,割断的地方相当于多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可行,把三种IC的PAD位置,定义在相同的坐标即可。
2),如果三种IC的PAD坐标不一样,可以把这三个I ...

你好,激光修调之后,割断的地方相当于多大的电阻

网友:
你好,激光修调之后,割断的地方相当于多大的电阻

割好了,一般都得M欧姆级,割不好,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