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cadence仿真有源电感

楼主(2018-05-30):
看了一篇文献,给了有源电感的电路,如何仿真有源电感值和等效电阻?请各位大佬指导。

网友(2018-09-18):
请问您找到方法了吗?cadence 仿真电感的阻抗,随频率的变化

网友(2019-03-26):
请问你知道方法了吗,我近期也在学习这个问题

网友A(2021-03-31):
wo hui a, very easy

网友(2022-07-09):
引用 网友A:
wo hui a, very easy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怎么能在cadence里面仿真有源电感的L和Q值

网友B(2024-08-21):
兄弟,现在还做有源电感吗?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网友(2024-10-14):
引用 网友B:
兄弟,现在还做有源电感吗?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兄弟,我也在做有源电感,可以交流学习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