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sys创建了pcie,接下来怎么实现传输数据呢?

楼主(2018-05-30):
根据官方的IP Compiler for PCI Express User Guide,Design Example创建了一个pcie工程,但是接下来该怎么继续做下去呢?
官方的代码好像是测试用的,没什么控制的信号呀。 现在我想用来传输自己FIFO里的数据,怎么控制呢?cpu读取FPGA的FIFO里的数据,或者说FPGA上传FIFO里的数据给cpu。
有没有设计用过pcie的朋友给点建议和资料,不知道后面该怎么再深入了,网上这方面资料也太少了,不像DDR2看一下例程就会用了。。。

网友:
pcie 是一个复杂的协议, 普通用户 先要把里面的TLP层学习了。 然后开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
我是最近刚接触的PCIE,跟着官方的User Guide创建了个工程,接下来不知道怎么控制了。这个不像DDR准备好地址和数据后,给个local_burstbegin信号就开始了。
你说的TLP我也稍微看了眼,这个就类似配置寄存器吧?发送接收过程 就是配置和读取这些寄存器的固定字节位来判断要做的事情吗?
能否再给点更详细的思路
下面是例程给的模块例化,好像没什么控制,主要就是pcie_hard_ip_0_test_in_test_in和pcie_hard_ip_0_test_out_test_out

    c4gx_qsys c4gx_qsys (
        .pcie_hard_ip_0_pcie_rstn_export                   (pcie_rstn),
        .pcie_hard_ip_0_pipe_ext_pipe_mode                 (1'b0),
        .pcie_hard_ip_0_pipe_ext_pll_powerdown             (~pcie_rstn),
        .pcie_hard_ip_0_pipe_ext_gxb_powerdown             (~pcie_rstn),
        .pcie_hard_ip_0_refclk_export                      (refclk),

.pcie_hard_ip_0_cal_blk_clk_clk                    (clk50),

.pcie_hard_ip_0_fixedclk_clk                       (clk125),

.pcie_hard_ip_0_reconfig_gxbclk_clk                (clk50),
        .pcie_hard_ip_0_reconfig_togxb_data                (reconfig_togxb),
        .pcie_hard_ip_0_reconfig_fromgxb_0_data            (reconfig_fromgxb),
        .pcie_hard_ip_0_reconfig_busy_busy_altgxb_reconfig (busy),
        .pcie_hard_ip_0_rx_in_rx_datain_0                  (rx_in0),
        .pcie_hard_ip_0_tx_out_tx_dataout_0                (tx_out0),
        .pcie_hard_ip_0_test_in_test_in                    (test_in),
        .pcie_hard_ip_0_test_out_test_out                  (test_out_icm)
    );

网友:
官方有pcie_dma的demo工程,qsys搭建的,还有配套的软件驱动,可以下载下来先看一下,会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跟着官方的User Guide创建了qsys工程,但是没有看到应用层的demo工程。。。有chaining_dma的example,比较复杂,主要是和qsys创建的不兼容。根本不知道从哪入手

楼主:
是不是需要在qsys里加入自己的逻辑模块,加入到Avalon总线,然后通过总线读写pcie的地址进行配置和读写数据?不然qsys例化的端口里面没有操作的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信号呀
有谁用过qsys做过设计,help

网友(2019-08-27):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需要在qsys里加入自己的逻辑模块,加入到Avalon总线,然后通过总线读写pcie的地址进行配置和读写数据 ...

qsys下互联pcie(dma)+emif即可,但我现在没搞明白如果用户逻辑采集到的数据要先存入ddr怎么处理。比如用户逻辑采集ad数据存入ddr,是将这个逻辑封装为avalon-mm master的ip然后接入emif吗?也就是说emif的slave同时和dma与用户逻辑相连?

网友(2019-10-21):
老哥,Qsys创建好的PCIe如何把数据写入BAR呢,磨了一个月了。我看我创建出来的接口和你的一样除了配置接口和Simulation接口,找不到数据接口呀,怎么传输呢?可以加个QQ (791218590)教我下么,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