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利用uvm仿真

楼主(2018-05-31):
最近在做一个作业,状态机的状态跳转除了控制信号以外还需要读取状态机输出的握手信号,对这个信号+1之后输入给状态机,状态机才能在特定的控制信号到来时跳转。除了在tb中直接传计算好的握手信号以外还有什么方法吗?

我的一个想法是,uvm的monitor组件读取状态机输出,以transaction传给sequencer,再交由driver输入。不知道这个想法行不行得通,如果可行的话,信号的接口该怎么设置?

新手一个,谢谢指教。

网友:
應該不需要用到 UVM, 簡單的事不要複雜化

网友:
做UVM 仿真,你要根据你的设计意图来设计接口信号,根据你的描述,接口信号需要三个方面:
1.公共接口信号,clk,rst,dfx
2.输入信号:输入的控制信息
3.输出信号:握手信号
然后分解测试点,根据输入输出信号进行分解
之后构造测试用例
至于你说的,可以在monitor中监控输入状态,然后根据测试tc来输入特定的控制信号即可。不需要再经过sequencer到driver,而且实际UVM测试中我还没有遇到过driver->monitor->seq->driver的情况。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最好driver和monitor是完全独立的两条线,不要产生关联。

网友:
建议不要从monitor抓取数据作为seq的反馈,可直接在seq中把发送的数据加入一个数组,作为下次发送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