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问题求助!!!

楼主(2018-05-31):
hi 各位大侠:
    formality如果有reference design unmatched point,但是最终verify succeeded,这样算过吗,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point对不上很正常,因为做后端的时候肯定会改变cell,而
formality就是为了检查前后端网表逻辑的一致性,succed说明逻辑一致。一般做
formality的时候,看到succed,说明逻辑一致,而不一致,会报unsucced,以及具体不match的原因,你可以试一下。纯属工作经验,理解的不是很深刻,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我的理解是succeed说明所有matched point都是pass的, 但是对于unmatched point应该是需要有
    说明为什么不match,比如implement design中的ICG unmatched是合理的,但是如果reference design中
   有unmatched 就需要仔细了解为什么这样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比如implement design中的ICG unmatched是合理的,这个应该怎么理解?为什么ICG是合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rtl VS netlist,ICG是在综合过程中由工具插入的,这东西在rtl里面是不存在的,所以formality match的时候,netlist里面一定会出现
    ICG unmatched的,这是正常的unmatched,不用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 you for replying, I am learn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rtl VS netlist,ICG是在综合过程中由工具插入的,这东西在rtl里面是不存在的,所以formality match的时候,netlist里面一定会出现
    ICG unmatched的,这是正常的unmatched,不用管
很开心收到您的回复,这种ICG cell可以设置什么formality的option去过滤掉吗?如果插了几千个ICG,岂不是都会报出unm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