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ndago的feature

楼主(2018-05-31):
有谁知道indago的feature list吗?hack过的indago,能运行,但是由于license里面没有对应feature,导致不能用。
而且只是提示没有license,indago和license server那边都没有对应的提示:比如哪个feature没有。

补充内容 (2020-5-11 11:52):
JAVA FLEXLM和谐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fromuid=658353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网友:
specman 加 indago
启动lmgrd就能看到缺啥了

网友:
另问,你的indago是哪个版本?

楼主:
specman 加 indago
启动lmgrd就能看到缺啥了
引用 网友A:

  启动specman 后 在specman的shell输入indago 还是报没有license,但是我的license server端还是没有报缺少什么license。难道是hack不全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应该 能teamvierwer 远程吗 帮你看看

网友:
启动lmgrd后,运行indago就能看到先缺的feature,反正我的有lic也起不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见上条
我的p a t c h ecc后,还提示没lic

网友(2018-09-02):
patch ecc无效了吗?

网友(2019-07-14):
Ya, I also have the FEATURE problem.

网友:
ULMdelta
ULMecho
ULMhotel
ULMindia
ULMjuliette
ULMmike
Indago_DA_App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specman 后 在specman的shell输入indago 还是报没有license,但是我的license server端还是没有报 ...

问下你怎么查看license server 端的,我敲命令 lmstat -a -c 发现没有Indago的license.你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2-02-20):
谢谢你的信息,期待新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