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ADE下PLL前仿真ERROR

楼主(2018-05-31):
电荷泵输出没有接入到VCO的时候可以仿真,给VCO的VSS一个DC电压,鉴相器、电荷泵、VCO、分频器都正常输出。
但是电荷泵与VCO连接之后就无法进行仿真,错误如图。求助有人知道解决方法吗?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追一下仿真器报的不收敛点

网友:
仿真器 不收敛

网友:
这个问题也遇到过类似的,直接用PLL电路跑pss也会报错,大概是因为参考频率冲突了,不知道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