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2016版本启动非常慢(dc_shell,icc_shell,formality...)

楼主(2018-05-31):
大家帮忙看看,我装了synopsys2016的ICC, DC, formality,license也装好了,但是启动都非常慢,打完dc_shell每次都要等10分钟,但是2013版本就没有这些问题,软件在服务器里,好像是有次联网之后就这样了,断网也没有用。
有人遇到相同的情况吗?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帖子写的要重装系统。。。系统在服务器上。。。不能随便重装。。。

网友:
试一下修改host id

网友:
1.启动时断网2.LM_LICENSE_FILE 或者 SNPSLMD_LICENSE_FILE中不要有过多host,只要有保证有一个有效的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的hostid?hostid是服务器分配给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1.是本机的网络吗?断本机网络就连接不到服务器了,服务器的外网已经断了
2.如何知道LM_LICENSE_FILE设置了多个host?我只在csh里放了一次这个命令

网友:
   外网断了就可以了,然后确保你的license 变量里只指向一个正确的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没。。。听说可能是dns的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样还没有。。。

网友:
新版的 synopsys software 會 phone home , 連回去 synopsys.com 告訴他們哪個 IP 用了她家的軟體...
如果防火牆擋的方法不對, 會一直 retry , retry ,
我用 netgear 的 IP router , 把 synopsys.com 加入黑名單, 這個方法, 當軟體要連回 synopsys.com 時, router 會很快回傳一個 html message , 這樣就不會讓 dc_shell 一直要 retry了.

网友(2018-09-16):
synopsys L-2016.03-SP1 doesn't have a issue

网友E(2018-11-30):
修改/etc/hosts,加入下面一些行
127.0.0.1       srv1.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2.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1.sw.synopsys.com
127.0.0.1       srv2.sw.synopsys.com
127.0.0.1       srv3.sw.synopsys.com

*清空/etc/resolv.conf,防止进行域名解释。

网友(2019-02-11):
回复 网友E:

    厉害了,谢谢解答,完美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下,ICC 2016的license怎么做,谢谢!

网友:
mark一下,遇到了就回来看15楼

网友(2021-04-2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一下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删除/etc下的网址解析文件即可

网友(2022-03-30):
跟系统应该有关系

网友(2024-04-10):
引用 网友E:
修改/etc/hosts,加入下面一些行
127.0.0.1       srv1.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2.update ...

依然有效。。。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