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画版图时运行很卡!

楼主(2018-05-31):
Cadence virtuoso画版图时,比如对图层的复制粘贴,拉神,或者说任何的操作都会让机器卡死,CPU占用瞬间高达80%以上或是100%,平时CPU占用只在20-30%,并没有DRC,LVS 之类的操作。我用的是WIN10和CentOS7的双系统,给CentOS分了300G,仿真前端shematic仿真时没有问题,但是画版图时就卡的要死请问大虾们这是为什么呢?而且好像是在系统升级之后突然出现的现象!

网友:
用虚拟机装

网友A(2018-10-05):
回复 楼主:

   内存不够;你是独显吗,linux要安装上独显的驱动(由于现在笔记本基本没有显示的硬件MUX,都采用了optimus技术,所以独立NVIDIA显卡驱动没法安装在linux下,可以安装但不能有图形界面),如果是用的默认的显卡驱动,需要分配给集成显卡合适的内存,不然一操作就intel的HD6xx集成显卡就反应不过来了。如果是台式机,随便一个入门级的现存较大的独显都不会卡。

网友(2022-05-19):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虚拟机里也要安装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