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7安装VCS2016打不开-----求助

楼主(2018-05-31):
我在Centos7上安装了2016版的VCS/SCL/verdi,现在是Verdi可以用,vcs不能用,提示内核版本不支持,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
求大神指点

$ vcs --version
Sorry, Linux version 3.10.0-862.2.3.el7.x86_64 is not supported

For assistance, please contact technical support
at vcs_support@synopsys.com or call 1-800-VERILOG

网友:
换2017试试?
我这装在fedora上的vcsmx2016、vcs2017都能正常运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共享一下vcs2017,给一个链接,非常感谢

网友(2020-08-22):
最后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08-09):
plz share vcs 2021  linux 64 in rar form(no baidu)

网友B(2021-12-21):
试试修改bash,多半就是版本不匹配(我是这样弄的,但是makefile好像又出了问题,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修改bash,多半就是版本不匹配(我是这样弄的,但是makefile好像又出了问题,头大 ...

解决了,makefile里面的路径,把linux64改成amd64的路径,和bash匹配就可以了

网友:
接上文,把makefile里面linux64的路径全换成amd64,跟bash相匹配就可以了
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网友:
bash那个多试试,linux linux64 amd amd64,哪个能用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