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V/calibre DRC rule 编写

楼主(2018-06-01):
各位大神
    想写一个DRC rule去check via missing的情况,请大家赐教如何编写?calibre和ICV的语法都可以。谢谢了

网友(2019-07-12):
      可以用 :

       (  M2 and M3 )  not enclose V2

      另外,如果遇到Calibre DRC/LVS/RCX问题,可以进入如下免费的知识星球讨论和回答。

网友(2021-02-26):
怎么能确认缺失的via是属于同一条net的呢?就是怎样让calibre来识别M1 和 M2 这两条net是同一条net ,且缺失via。

网友A(2024-12-12):
将And M1 M2 CONNECTED INTERACT VIA1 <1  加到rule中便可以实现;layer name换成相应的
add_VIA1{@please to add VIA1
                AND M1 M2 CONNECTED INTERACT VIA1 <1
}

网友(2025-08-15):
引用 网友A:
将And M1 M2 CONNECTED INTERACT VIA1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