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几种cell的区别,能给具体解释下么?

楼主(2018-06-01):
CKBD1BWP6T16P96CPD CKBD1BWP6T16P96CPDLVT CKBD1BWP6T16P96CPDULVT  每一个数字都代表什么呢?

网友:
区别是vt不同

网友:
以CKBD1BWP6T16P96CPDULVT为例,cell名称可以分解成下面几部分:
CK(时钟树类型cell)+B(cell功能类型为buffer)+D1(驱动是1级)+BWP6T16P96CPD(工艺相关,一般同一个库的这部分都相同)+ULVT(VT类型是ULV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