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沒有高手願意分享 DC/DC buck or boost 設計公式的 Excel 檔

楼主(2018-06-02):
如提

有沒有高手願意分享 DC/DC buck or boost 設計公式的 Excel 檔 (補償計算)

先拋磚一塊, MATHCAD buck / boost / flyback 補償分析

還是有牛人願意分享 Mathcad 破解版

感恩!!

网友(2019-09-10):
感謝分享...好的收集.

网友(2019-11-19):
boost有过冲现象,正好来学习下

网友(2020-11-28):
1、二次側整流管的計算
2、TL431分壓電阻計算
3、PWM IC频率计算
4、电感计算
5、MOSFET
6、共模电感设计
7、RCD箝位电路的设计公式
8、RT温度计算公式

网友:
1 表格的黄色区域为你要填的数据,其它部分不要动。
2 先填 输入电压(这张表格是填写的直流),交流要提前转换一下。
3 输入需要使用的开关频率,以及最大占空比(3844/5 是 50%  3842/3 是100%),不过都可以使用50%进行计算的。
4 填写各路输出的参数,注意需要增加一路用于反馈的输出,电压是15V 电流0.05A。
5 二极管压降必须填写,请参照你需要使用的二极管的参数。
6 看一下现在显示的紫色区域的 Ap的值。
7 根据这个Ap的值到变压器选型表中去找变压器,需要Ap值略大于之前计算出来的值。
8 将寻找的变压器的参数,Ae 填入表格, Aw和Al 可以不填,暂时还没有加入计算。
9 填写需要的输出纹波的值,这个值算出的电容估计值,仅提供参考。
10 Bm 和 K 都是常规值,一般不修改。

FROM  amobbs

网友:
几条使用说明
1 表格的黄色区域为你要填的数据,其它部分不要动。
2 先填 输入电压(这张表格是填写的直流),交流要提前转换一下。
3 输入需要使用的开关频率,以及最大占空比(3844/5 是 50%  3842/3 是100%),不过都可以使用50%进行计算的。
4 填写各路输出的参数,注意需要增加一路用于反馈的输出,电压是15V 电流0.05A。
5 二极管压降必须填写,请参照你需要使用的二极管的参数。
6 看一下现在显示的紫色区域的 Ap的值。
7 根据这个Ap的值到变压器选型表中去找变压器,需要Ap值略大于之前计算出来的值。
8 将寻找的变压器的参数,Ae 填入表格, Aw和Al 可以不填,暂时还没有加入计算。
9 填写需要的输出纹波的值,这个值算出的电容估计值,仅提供参考。
10 Bm 和 K 都是常规值,一般不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的东西 下载了使用一下 谢谢

网友:
分享 DC/DC buck or boost 設計公式

网友(2021-01-21):
BOOST电感、BUKC电感、逆变电容、电感计算表
LM5176 Buck-Boost Quickstart Tool r1.0
降压转换器参数计算 v1.0
供参考!
传不了附件。。。。。。

网友(2023-09-26):
感謝版主學習中

网友(2024-11-13):
很好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