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各位大神,Loadpull系统是Maury的系统好用还是Focus的系统好用?

楼主(2018-06-02):
最近在学习研究loadpull,咨询各位大神,Loadpull系统是Maury的系统好用还是Focus的系统好用?

网友:
有钱人,是无源还是有源,预算多少,focus够用,土豪上maury

网友:
回复 网友A:

   Foucs基本使用还行,之前用过他们的Tuner, 打过火,也就几十瓦连续波,修过后Gamma也恢复不了了

楼主:
看到Modelithics用的也都是Maury的系统。

Modelithics用的也是Maury的系统

Modelithics用的也是Maury的系统

网友:
maury的 数据处理  想更好些,需要另外的处理软件, 蛋疼

网友(2019-09-22):
易捷测试的系统集成MARUY+MODELITHICS+KEYSIGHT

网友(2023-11-11):
Maury's data processing is better and requires additional processing software

网友:
看你们实验室既往设备投资

网友(2024-09-02):
想问下 maury 得到的 mat 数据应该用什么数据处理软件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