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时编译不出延时

楼主(2018-06-02):
我的verilog代码中定义了延时链,用两个反相器连接成子模块cell作为延时单元,dc后发现综合出来的结果为module lcell_0 ( A, Z );
  input A;
  output Z;
  wire   A;
  assign Z = A;

endmodule

module lcell_1 ( A, Z );
  input A;
  output Z;
  wire   A;
  assign Z = A;

endmodule

module lcell_2 ( A, Z );
  input A;
  output Z;
  wire   A;
  assign Z = A;

endmodule

module lcell_3 ( A, Z );
  input A;
  output Z;
  wire   A;
  assign Z = A;

endmodule

module lcell_4 ( A, Z );
  input A;
  output Z;
  wire   A;
  assign Z = A;

endmodule

module lcell_5 ( A, Z );
  input A;
  output Z;
  wire   A;
  assign Z = A;

endmodule

module lcell_6 ( A, Z );
  input A;
  output Z;
  wire   A;
  assign Z = A;

endmodule

module lcell_7 ( A, Z );
  input A;
  output Z;
  wire   A;
  assign Z = A;

endmodule

module lcell_8 ( A, Z );
  input A;
  output Z;
  wire   A;
  assign Z = A;

endmodule

module lcell_9 ( A, Z );
  input A;
  output Z;
  wire   A;
  assign Z = A;

endmodule

而且后仿真延时为0,用反相器搭应该有延时呀

网友:
首先,你的模块都是assign z = a没看到反相器,第二,就算你用多个反相器搭,综合不加don't touch,会优化掉。

如果你实在想在综合的时候插入延时链,最好是直接在rtl里面例化lib里的buf cell,并且将你例化的cell设上don't touch。

最后,严重不推荐通过cell搭延时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问题已经解决,请问用cell搭延时链有什么坏处吗?是不是稳定性较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精确的延时用cell搭稳定性一定很差,看你想做什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啥?工艺库确定延时就应该是确定的吧

网友:
延时跟输入和输出有关系,不是定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cell相对稳定,走线可不一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首先想一下为什么需要这个延时?功能要求?确实需要?再想一下怎么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白了,估计楼主是搭着玩或者有什么地方时序稍稍不满足就像搭几个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