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 IP在digital core中的place和route

楼主(2018-06-02):
我想在一个数字电路版图中加入一个PLL IP,我的做法是在RTL代码中例化了PLL,并在ICC中link了PLL,准备把PLLplace在数字的core中。已知PLL有四个power pin:AVDD、AVSS、DVDD和 DVSS。1.AVDD和AVSS是模拟的电源,按IP的Application note中讲到,在place&route阶段AVDD和AVSS被当成signals,所以应该可以直接把AVDD和AVSS连接到对应的模拟电源PAD上,不需要布AVDD和AVSS的电源环吧。我看了PLL的FRAM,AVDD和AVSS的ring pin,我用connect_pin命令连接报错说找不到AVDD这个pin,我检查了AVDD和对应PAD pin的poet type属性,都是空的;我用connect_net连接AVDD net和PAD pin提示error连接失败,但没说明原因。这在ICC中怎么解决? PD8P}7MX16W)[20W{$C$B0Q.png
2.Application note中还说明要把PLL和core-logic power ring保持30um的间距,并且和diffusion or well of digital core保持100um的space。后半句怎么理解?
3.Avoid core-logic power lines and signal lines crossing over any power lines of PLL。这句话中core-logic power lines 包括core的power ring等所有的电源线吧,那我怎么做到连接AVDD和模拟power pad的power line不cross over core-logic power lines?我不清楚有没有正确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如果是我这么理解的话,感觉就不能在ICC中把PLL place在digital core中了。 L1IQY3A)UM7H[B(ZS1A3OT4.png
这个例子里似乎把DVDD、DVSS和PVDD1CAP、PVSS1CAP连起来了,而这两个是模拟的电源PAD啊,并且DVDD、DVSS还和数字的VDD、VSS连起来了,这是什么目的?
我在上面这幅图中加了一笔 1MNY(M%$Y%CC2)M)T(UQLP`C.png ,把它图中的Digital power bus封闭了,那么这粉色的线是不是就成了power ring了。所以根据这幅图和我第3点的疑问,这幅图的意思是不是:不需要布封闭的方形power ring,而是只要在core的三边布power line,也就是图中的digital power bus,这样就可以解决我的第3点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