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里的target/device/server分别指什么?

楼主(2018-06-04):
FPGA里的target/device/server分别指什么?
.bin/.bit/.mcs这几个文件又有什么区别?

刚开始学FPGA,请指教。

网友:
第一个问题可能要再多提供的信息,和工具有关系;第二个问题,我记得都是烧写到FPGA中的文件,只不过前两个好像是烧写到SRAM中,掉电后需要重新加载,后一个是烧写到FLASH,掉电后不需要重新加载。另外,问一下,你描述的都是XILINX的FPGA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