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提取的寄生参数与StarRC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8-06-04):
大家好,最近需要分析某一特定结构对时序的影响,需要提取版图中的寄生参数。本来计划的是encounter生成版图,然后用StarRC抽寄生参数,结果发现实验室给的库中没有.nxtgrd文件,也没有.itf文件,只有几个corner下的.tluplus文件。请问大家,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使用starRC了。

目前,只知道tluplus是ICC使用的,内容跟nxtgrd是一样的,请问大家能不能直接把tluplus给ICC,然后生成寄生参数spef,跳过StarRC这一个步骤,这样做出来的结果有哪些区别?

感谢大家

网友(2018-10-21):
这个问题目前有结果了么?提取SPEF是否可以跳过StarRC,直接用ICC?

网友(2019-09-02):
同问,我也想知道

网友:
S家: tluplus, nxtgrd .  后两个精度不同,tluplus是2D的模型,nxtgrd可以看作3D的。ICC用tluplus,抽取RC,比StarRC用nxtgrd抽取RC,差的就是精准度。C家的captable和qrctechfile,也是一个道理。
你真想查差别,就找个以前的项目,工艺文件齐活的,用你说的两个方法抽一下,然后比较一下spef, 大概就知道了。
你要清楚的是你抽的这个RC是给谁用的,精准度的标准是多高。在我看来,如果你在icc 用tluplus抽取RC,那么这个spef,比你自己在encounter用captable抽取RC,没精准到哪里去。两家tool的差异先不说,关键是你都没拿到最高精度。你不如查查你encounter那套文件,有qrctechfile的话,还不如直接用encounter用qrctechfile抽呢。

网友A:
tluplus 文件是可以打开的,前面那段可读参数就是itf文件,可以copy出来改成itf,然后再用itf生成nxtgrd就行了啊,这三个文件有其一就能产生其他两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luplus 文件是可以打开的,前面那段可读参数就是itf文件,可以copy出来改成itf,然后再用itf生成nxtgrd就 ...

看来每家tool套路都一样。我干过用ict产生qrctechfile。 就是不敢用,怕老大说不尊重工厂。说最好是工厂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每家tool套路都一样。我干过用ict产生qrctechfile。 就是不敢用,怕老大说不尊重工厂。说最好是工厂 ...

工厂其实真正负责的就是ICT/ITF这些工艺文件,生成其实是可以设计公司自己生成的。大家都是一样生成的方法,不会有什么差异。

ICT/ITF这些才是设计公司没法自己做的,尤其是先进工艺,比如16nm及以下,介电常数什么都加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厂其实真正负责的就是ICT/ITF这些工艺文件,生成其实是可以设计公司自己生成的。大家都是一样生成的方 ...

受教了·!因为绝大多数都是有三套文件的,就想当然了。。想想也对,如果工厂没有某家EDA 工具,自然就给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