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添加layer层次

楼主(2018-06-04):
某工艺的layermap和techfile.tf中都没有定义prBoundry这个层次,但我又需要用这层画standard cell后抽FRAM,该怎么操作呢?请大神指教

网友:
CIW窗口有个technology file选项,然后有个edit layers选项,编辑,technology library 选择你要编辑的库,然后 add ,填入层次的名字,数字,等对应信息 保存。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prBoundry 一般是內定層
或許只是沒有打開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打开Technology Tool Box,点选Edit Layers...,会跳出“Edit Layer is no longer supported,use DEFT”,但打开DEFT又不知怎么操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可以找到这个层,但tf map两个文件未对它进行定义,没有gds num,不过现在想了个办法,用其他没用的层代替它也可以抽FRAM了

网友:
真是恭喜了還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他加到  layermap  裡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进入编辑,选择要编辑的tf文件后,filter项选择system, 可能你就会看到,第一个就是PRBOUND,然后点击EDIT,你可以看到它转出时的信息。然后根据你自己的需要来做。
之所以显示NO longer 。。。。是因为已经有这一层了,不允许在添加

网友:
IC51才可以直接edit layer

IC615的
DEFT一般没有license

直接写个简单的techfile文件只有你需要的layer,然后merge进你使用的lib

网友:
LSW——set valid layers——选择需要的layer,选中它,让它变成实心,——OK!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操作试过,选中prboundry后stream out gds,是倒不出prboundry信息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map或tf需要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