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时间片(time-slot)理解问题

楼主(2018-06-04):
各位论坛朋友们,想请教一个问题 :sv中时间片(time-slot)有多长呢?是一个仿真精度的时间长吗?如果不是的话,时间片是根据什么确定时长,然后划分不同的区域呢?

网友:
时间片time-slot其实没有时间概念,纯粹是工具为了仿真效果而提出的不同任务工作的区域,在一个时钟边沿有效,你可以理解为一个时钟边沿上的进程,但不涉及时间的推进,只是进程顺序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非常感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句话说就是在时钟边沿上,仿真工具对一系列仿真事件规划了先后调度的顺序,毕竟仿真工具是顺序执行相应事件~

网友:
对的。实际工程中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仅限于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