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OC 一般会做混合模拟吗??

楼主(2018-06-05):
SOC 一般会做混合模拟吗??

CPU + analog circuit

网友:
SOC会用到模拟IP或者模拟电路,但是工程师的职责应该是分开的

楼主:
    应该会有人做 混合模拟 mix mode simulation .

一般做模拟 (analog)   不懂 verilog/VHDL .
做数字设计不会 SPICE

那谁负责跑

网友:
有些模拟为主的芯片+小部分数字逻辑,会考虑数模混仿,由于数模混仿收敛时间比较长,所以通常工程上,大的SOC,会把模拟的行为用简单的Verilog model,最系统联合仿真,主要为了验证模拟与数字的接口连线,而是不验证模拟与数字配合的信号完整性或者性能。 模拟芯片目前还是主要通过多次MPW流片来验证性能,不像数字那么成熟,EDA+FPGA原型验证通常都能保证一版成功。

网友(2018-07-15):
在没有模数混合工程师的情况下,两个办法,一个是模拟工程师建模,然后交给数字工程师跑,2是数字工程师提交网标交给模拟工程师跑。哪个更有效率就看哪个部分占的比例大了。

网友(2018-08-23):
回复 楼主:

    analog 建模,然后数字跑,速度能够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