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 tran仿真无法起振

楼主(2018-06-05):
电路和仿真结果如图,设置频率为10GHz,Maxstep为10pS,仿真精度为moderate时看起来有起振的迹象但很快就变成了噪声?第一次用cadence,迷茫。。。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的图呢。。。

网友:
把VCO的一个输出端加一个初始电压。如果还不行就增加下面的差分耦合对管的尺寸,一般是gm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