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urora 传输问题

楼主(2018-06-05):
最近用两块板子通过aurora进行通信。zc706板子用的子卡接光纤器件和v7的板卡。发现两个板卡各自外部自环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把v7的发送接z7的接收,v7的接收接z7的发送,则链路信号channel up信号和lane up信号均不拉高。线速率均为3.2,参考时钟选的均是200M,两个AURORA核设置基本相同。请教下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用ibert尝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已经解决了,是光纤线有点问题~还是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