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新港海岸】NCS8801S 将 LVDS/RGB转换成EDP的转接芯片

楼主(2018-06-05):
1 .  功能:NCS8801S是一颗是一颗将LVDS/RGB信号转换成EDP信号的转接芯片其应用图如下:

2.产品特征:
输入:Single/Dual link  LVDS/RGB
输出:EDP
EDP接口:
       1/2/4-lane eDP @ 1.62/2.7Gbps per lane
       FHD to WQXGA (2560*1600) supported

RGB Input
       18/24bit RGB Interface
       Pixel clock up to 270MHz
       Pin order reversal supported

LVDS Input
       Single/Dual-channel 6/8bit LVDS (Sync)interface
       400Mbps to 1Gbps per data pair
       Channel and polarity swap supported
参考时钟
       参考时钟19-100MHz(通常使用24M),晶体和单端输入都可以。
通信:IIC/SPI(推荐使用IIC)
电源:Power
1.2Vcore supply
2.5Vor 3.3V IO supply
RGBIO can go down to 1.8V
Powerconsumption ~ 70mW@ 2048*1536*24bit*60Hz, LVDS mode
Deep-sleepmode power <1mW
封装:QFN-56 (7mmx 7mm)
3  . 应用产品:广告机,平板、医疗器械、车机、显示器、小电视、车载电视等
4  . 应用平台:RK、全志、M-star、炬力等

5 .  推广确认事项:
       A、确认客户使用屏的分辨率,最常用的是1366x768@60Hz和1920x1080@60Hz。
B、确认客户的信号源,此芯片只支持Single/Dual LVDS和RGB666/888输入,如果客户信号源是RGB565也可以,按照RGB666的接法来接,把R0和B0接地。
C、此芯片转换是bypass,不支持信号的缩放,客户点什么分辨率的屏就要输入相应分辨率的信号,一般LVDSIN1366x768使用单路LVDS;1920x1080使用双路LVDS。
D、此芯片不是纯硬件转换芯片,需要通过IIC或者SPI进行初始化,初始化一般使用客户CPU进行,这样方便控制时序也节省成本,如果不使用客户CPU进行初始化就要另外加MCU进行配置。
E、此芯片本身是可以支持到4K的分辨率,但是由于信号源输入的限制,实际应用分辨率可以达到1080P左右,但是达不到2K@60Hz。
6 .  设计注意事项:
       A、NCS8801S设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输入输出的走线问题,要做好屏蔽以免信号受到干扰。
       B、注意电源滤波
       C、设计的时候预留L号要预留阻抗匹配电阻
       D、设计的时候复位脚最好由客户CPU的GPIO口进行控制,以便控制整个方案的时序,避免后面出现问题。
7 . 应用客户:奥车凯、好德芯等。
8.  应用平台:MTK、高通、M-Star等。

楼主:
【新港海岸】NCS8803 将HDMI转EDP的转接芯片
1 . 功能:是一颗将HDMI信号转EDP信号的转接芯片。其应用如下:

2.产品特征

输入:HDMI

输出:Embedded-DisplayPort (eDP)

EDP接口

1/2/4-laneeDP @ 1.62/2.7Gbps per lane

HDto WQXGA (2560*1600) supported

内置EDP协议

HDMIInput

HDMI1.4a supported

支持RGB444/YCbCr444/YCbCr422

像素时钟: 340MHz

支持双通道音频输入;

参考时钟

任何频率,在19MHz到100MHz之间,单端时钟输入 内置5000 ppm SSC与否

通信方式

IIC

电源

1.2Vcore supply

2.5Vor 3.3V IO supply

功耗:150Mw

封装:QFN-56 (7mm x 7mm)

4.应用产品:广告机,平板、医疗器械、车机、显示器、小电视、车载电视等

5.应用平台:RK、全志、M-star、炬力等

6.推广注意事项

A:确认客户使用屏的分辨率,最常用的是1366x768@60Hz和1920x1080@60Hz

BNCS8803支持4-laneDP / eDP输出通常支持WQXGA所需 (2560 *1600)及以上60 hz的帧速率

C.确认客户的信号源,要是标准的HDMI信号,其他的都不行;

D.此芯片支持缩放功能,分数缩放比例2:1至1:2;

E、此芯片不是纯硬件转换芯片,需要通过IIC或者SPI进行初始化,初始化一般使用客户CPU进行,这样方便控制时序也节省成本,如果不使用客户CPU进行初始化就要另外加MCU进行配置。

设计注意事项:

       A、NCS8801S设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输入输出的走线问题,要做好屏蔽以免信号受到干扰。

       B、注意电源滤波

       C、设计的时候预留L号要预留阻抗匹配电阻

       D、设计的时候复位脚最好由客户CPU的GPIO口进行控制,以便控制整个方案的时序,避免后面出现问题。

楼主:
EDP高清屏啊,兼容TTL和DUAL LVDS输入,满足大多数方案商需求,应用领域:车载导航,广告机、高清电视、平板等,有需要请电话联系我

楼主(2018-07-09):
联系电话13904022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