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bandgap问题

楼主(2018-06-05):
运放输出那一支路中间,有一个二极管连接的MOS管,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老兄,上面那排pmos的gate的dc值怎么定?检查电路画对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启动电路,没画出来,我就想知道那个二极管连接的MOS管起什么作用,另外除了自偏置和运放的输入管,其他管子都工作在亚阈值区,有人知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

网友:
看了一下,没觉得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你可以拿掉它,仿真看看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