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MCU中有个概念不太清楚

楼主(2018-06-06):
对于其中的寄存器,看到硬件清零,软件置1等概念小弟想知道
什么叫硬件置1或者清零
什么叫软件置1或者清0
非常感谢!

网友:
硬件就是电路,软件就是指令,这样说不知你明白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电路的话就是自动,软件需要指令然后驱动电路去做?比如现在我有个寄存器D,清零端如果没有连接任何电路,靠指令输入清零。就是软件清零
还有,比如在verilog中复位,然后将寄存器清零,这个属于硬件还是软件。
指令的执行也离不开电路呀。
小弟愚笨。

网友:
这个通常是指标志位一类寄存器。硬件置位就是指当条件成立时(比如外部中断被触发、UART发送器缓冲已满等)该位被硬件自动置0或1。软件置位通常是标志位触发后,不会自动恢复,需要软件里手动恢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貌似明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