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种ATE waveform格式说明

楼主(2018-06-06):
请教各位一个关于ATE waveform的问题参考一些ATE的手册,里面提到各种waveform码型NRZ  DNRZ  RL  RH ...
发现同一个码型不同厂家的ATE定义不一致。请问关于ATE里面的waveform定义,有没有什么标准可以参考?

网友(2018-09-04):
1. set period
2. set drive start time & end time
3. set drive 0 or 1 or Z or strobe or go data
4. None Return 2 Zero or Return 2 Zero or Return Hi or Return 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