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集创北方】 ICN6202 MIPI DSI转LVDS的桥接芯片

楼主(2018-06-06):
1 .  功能:
ICN6202是一颗MIPI DSI转LVDS的桥接芯片,其应用图如下:

2.产品特征:

输入:MIPI DSI

支持MIPI ® D-PHY Version1.00.00 和 MIPI ® DSI Version 1.02.00.
可接收MIPI DSI 18bpp RGB666 and 24bp

p RGB888 packets
4 lane data+1 lane clock
4对数据线可以选择1、2、3、4lane data
每对差分数据传输线最大可传输1Gbps,总共最大传输数据4Gbps。
支持mipi低功耗,超低功耗和休眠状态

输出:Single link LVDS

单通道LVDS输出时钟范围:25-154MHz
可以利用MIPI HS时钟,也可以使用外部时钟(建议26M,幅值大于800mV即可,外部参考时钟是交流耦合,需要串接1nf电容,幅度800mV以上就可以)
LVDS输出VESA或者JEIDA格式
LVDS输出PN可交换,组间可交换
支持的最大分辨率: FHD (1920x1080) 和UXGA(1920x1200)

电压:1.8V
通信方式:IIC或者MIPI Command mode可选
功耗:休眠电流10uA以下,工作电流和分辨率和使用情况相关,在20mA-40mA左右,一般二十几个mA 。
封装: QFN40-pins
5*5mm

3 .  应用产品:平板、老年机、医疗器械、车机等

4 .  应用平台:MTK、高通、RK、全志、英特尔等

5 .  推广确认事项:

A
、请客户确认使用的信号源,要求能够输出MIPI DSI信号,其他都不行。

B、芯片需要软件配置,需要客户通过IIC总线给芯片写相应的寄存器配置。

6  . 设计注意事项:

A
、ICN6202设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MIPI DSI和LVDS的走线问题,要做好屏蔽以免信号受到干扰。

B
、注意电源滤波

C
、设计的时候预留L号要预留阻抗匹配电阻

7
.应用客户:趣创、有方、瑞联高科、广和通、上海甲金、瑞泰讯通、鼎微等

楼主:
MIPI信号转换哦,需要请电话联系我

楼主(2018-07-09):
联系电话13904022299

网友(2018-11-08):
这个方案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9-03-16):
回复 网友A:

   Good

网友(2020-09-19):
北方集创?你们做driver IC的较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