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IC615打不开任何sch和symbol以及layout是怎么回事儿啊。

楼主(2018-06-07):
软件不是我安的,别人也用过,应该没问题。把别人的bash文件拷过来之后source一下,可以打开ciw,也可以打开library manager,也可以建立设计库并关联到工艺库
但下面新建一个schematic,就经常打不开了。去尝试打开工艺库中单元的symbol,或者analoglib库和basic库中的symbol,也经常打不开,偶尔能打开……
但就是偶尔能打开sch的时候,也不能在自己建的sch里,添加元件、画连线、开ADE L或者ADE XL……

下面是CIW的log: *Error* defmethod: method for class already defined and write protected - (_ilSharedInitialize DKBlockDevices)
*WARNING* (DEBASE-102079): A SKILL error occurred in function schMenuTrigger
*Error* append: argument #2 should be a list - t
Loading lo.cxt
*Error* defmethod: method for class already defined and write protected - (_ilSharedInitialize DKBlockDevices)
*Error* fprintf/sprintf: format spec. incompatible with data - "Format is '%s \"%s\".\n', argument #1 is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opt/ic615/IC6151/tools.lnx86/dfII/etc/tools/menus/schematic.menus\\\" at line 452\")"
*WARNING* (DEBASE-102079): A SKILL error occurred in function schMenuTrigger
*Error* append: argument #2 should be a list - t
*Error* defmethod: method for class already defined and write protected - (_ilSharedInitialize DKBlockDevices)
*Error* fprintf/sprintf: format spec. incompatible with data - "Format is '%s \"%s\".\n', argument #1 is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opt/ic615/IC6151/tools.lnx86/dfII/etc/tools/menus/schematic.menus\\\" at line 452\")"
*WARNING* (DEBASE-102079): A SKILL error occurred in function schMenuTrigger
*Error* append: argument #2 should be a list - t
Loading oi.cxt
*Error* defmethod: method for class already defined and write protected - (_ilSharedInitialize DKBlockDevices)
*WARNING* (DEBASE-102079): A SKILL error occurred in function _oiInstallProc
*Error* hiSetWinObjName: argument #1 should be a window type (type template = "wt") - t
Loading see.cxt
*Error* defmethod: method for class already defined and write protected - (_ilSharedInitialize DKBlockDevices)
*WARNING* (DEBASE-102079): A SKILL error occurred in function _seeSchInstall
*Error* hiSetWinObjName: argument #1 should be a window type (type template = "wt") - t
Loading treeAssistant.cxt
*Error* defmethod: method for class already defined and write protected - (_ilSharedInitialize DKBlockDevices)
*WARNING* (DEBASE-102079): A SKILL error occurred in function _treeAssistantInstallProc
*Error* hiSetWinObjName: argument #1 should be a window type (type template = "wt") - t

下面是自己改了的bashrc:

# .bashrc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cadence tools#################
export PATH=/opt/IC/tools/binPATH
export PATH=/opt/IC/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opt/IC/tools/dracula/binPATH
export PATH=/opt/IC/tools/plot/bin:$PATH
export CDSDIR=/opt/IC
export CDS_ROOT=/opt/IC
export CDS_INST_DIR=/opt/IC
export CDS_INSTALL_DIR=/opt/IC/tools/dfII
#export LM_LICENSE_FILE=/opt/license/cadence_full.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opt/license/ic5141.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opt/license/cadence_APS_turbo.dat:$LM_LICENSE_FILE
export LD_ASSUME_KERNEL=2.6.9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xfab##################
export X_DIR=/home/libs/xfab
export PATH=$X_DIR/x_all/cadence/xenv:$PATH
export XFAB_PEX_RUNSET=$XFAB_PEX_RUNSET:/home/libs/xfab/xh035/mentor/v6_2/PEX_calibre/v6_2_1
export XFAB_CALIBRE_RUNSET=$XFAB_CALIBRE_RUNSET:/home/wuzg/prj_xfab/.xkit/setup/xh035/mentor/calibre

############################################################
###    fpdk setup                                        ###
############################################################

export FMLPDKPATH=/home/chenx/fpdk55lp_mmw7m_v1.1p2_oa

###################IC615##############
export CDSDIR=/opt/ic615/IC6151
export OA_HOME=$CDSDIR/oa_v22.41.004
export CDSHOME=$CDSDIR
export LM_LICENSE_FILE=/opt/license/license_6151.dat
export CDS_Netlist_Mode=Analog
export PATH=$CDSHOME/tools/bin:$CDSHOME/bin:$CDSHOME/tools/dfII/bin:$PATH
############mmsim6.0 setting###########
export MMSIM_INST_DIR=/opt/mmsim
export PATH=${MMSIM_INST_DIR}/tools/bin:$PATH
##########calibre setting#############
export MGC_HOME=/opt/calibre
export PATH=$MGC_HOME/bin:$PATH
export LM_LICENSE_FILE=/opt/license/cal_2008_dell.dat:$LM_LICENSE_FILE
##########synopsys##################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localhost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licenses/synopsys/syn.dat
#export SYNOPSYS /tools/EDA_new/
#export synopsys_root  /tools/EDA_new/DC-B-2008.09
#export synopsys_root=/tools/dc/DC-E-2010.12
#export SYNOPSYS_SCL /tools/EDA_new/scl
export VCS_HOME=/opt/vcs/C-2009.06
export VCS_ARCH_OVERRIDE=linux
export DEFAULT_VCS_HOME=/opt/vcs/C-2009.06
export DEFAULT_VMS_HOME=/opt/vcs/C-2009.06
export DEFAULT_VCSI_HOME=/opt/vcs/C-2009.06
export PATH=$PATH:/opt/vcs/C-2009.06/bin
export PATH=$PATH:/opt/nanosim/B-2008.09/amd64/ns/bin

alias nano2008='/opt/nanosim/B-2008.09/amd64/ns/bin/nanosimgui&'
alias v='virtuoso &'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网友:
没权限,要不是程序没权限,就是你打开的工作目录没权限。

楼主:
最后好像是pdk安装时引用的analogLib basic这些库的路径不对,还是ic5的库……改下cds.lib换成ic6似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