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比较器的offset怎么测?(不是动态的比较器!!)

楼主(2018-06-07):
论坛上看到了太多太多测动态比较器的offset文章,我只想弱弱问一句静态比较器怎么测?
我最近在仿一个折叠共源共栅结构的比较器,,实在不知开环的测法急!!!!

折叠共源共栅

折叠共源共栅

网友:
没懂为什么不闭环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的也是闭环测呢,但是老师总说普通运放才是这么测的,比较器是开环的,应该怎么使用怎么测,所以如果开环使用,闭环测就没有意义啊

网友:
一端给ref,一端DC扫描,用蒙特卡若工具分析输出翻转时的输入点平即可,精度设置合理的话和闭环仿真结果一致

网友:
DC offset可以理解为运放的固定偏差,和开环闭环关系不大,通过闭环仿真得到的offset就是开环运放的offset,不过闭环时需注意共模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能在说详细一点吗?(你说的好像就是老师说的那个意思~~)我取了参考电压附近的十个点,分别跑了10次蒙特卡洛,得到了10组数据(输出判为高的概率),也就是说失调电压是概率为0.5的那个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