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瞬态输出

楼主(2018-06-07):
在瞬态仿真时,负载为阶跃电流源,且在最大和最小负载时PM都大于70度,但过冲则会出现如图所示。求指导原因???

网友:
PM影響的是peaking跟ringing
Transient模擬在loading改變時出現overshoot/undershoot本來就很正常
這是因為close-loop出現狀態改變, 系統要重新拉回steady state
而且跟你的loading變化量, 變化速度, output stage架構都有關係
從圖看起來還不錯, settle也很快
還是你想要再降低spike?

网友(2018-08-28):
请问怎样降低spike  我做的结构overshoot都上升到电源电压那么大了,该咋办

网友:
is it a capless LDO or ur using a huge output cap? a larger cap may fix the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