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悬赏:数字抽取滤波器进行滤波后出现中心电平偏移

楼主(2018-06-08):
如上图所示,这是simulink仿真波形。sigma delta调制器输入是正弦信号,输出1bit数据流,给到后级滤波器后,输出的信号中心电平变成了-0.5,不再是0了

请问这是哪里出问题了呢?恳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之前了解过,SDM存在直流偏移,但是调制器的输出是-1~1,按说没有直流偏移的呀,困扰了好几天,希望有前辈可以稍微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没太看明白你这个要表达的意思,只是从中知道了似乎是字长设置的问题。一般来说,即使不使用全精度,采用定点数的话,也只是会损失一些性能或者说是精度吧,在matlab中我们首先得到的滤波器系数是浮点型的,在规定好字长后,只需要仿真一下定点后滤波器是否符合性能要求就好了。
   你说的在采用定点数设计整个系统的时候,会出现问题,可以一级一级的查找,从CIC到补偿再到半带确定一下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这个东西是很久之前看的了,我记得公式好像是这个B(intern) = B(input) + B(growth),B(growth)代表了最大动态范围的增长率,最大应该是出现在DC频率即Z = 1处
B(growth) = S*log2(RD),R是抽取因子,D是梳妆部分的延迟,S应该是CIC级数。你按照这个公式计算一下位数,然后再去试试
另外这个公式应该是不考虑Hogenaur 剪除理论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内部位宽,建议你可以找一下Hogenaur 剪除理论的文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答,请问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会不会是因为我做定点运算时,设置位数的问题呢?我的CIC滤波器输入字长直接设置为27,小数部分为26位,输出和输入位数一致,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这种应该属于零点漂移吧。

楼主:
回复 4# ASIC_Peng 感谢回答,之前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接下来准备去看下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谢谢!

网友:
我认为这是由于精度位数不够引起,你应该做一个直流滤波器提取直流分量,再用这个直流分量去抵消

网友:
回复 楼主:

    运算的时候是否有溢出?看你的描述说,数据的位宽是26bit,如果你的结果也是26bit的话,这里是否会有溢出的问题。
    如果有直流的话,你有没有进行处理?
    不知道你的抽取滤波器的架构是一个什么样子,一般来说,CIC+FIR补偿+halfband这种蛮多的,在FIR补偿滤波器和halfband滤波器中有没有考虑消除直流的影响

网友:
去直流的想法是不对的。
正常运算的话,不会有直流。
从算法过程找问题。

网友:
频谱分析是自己写的matlab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答!
     我之前用IIR做过一个高通滤波器去直流,不考虑硬件消耗,只是确定下是不是直流问题,过渡带大概50~100Hz,接到最后一级仿真,发现出来的波形是乱的 , 试过几次后就不尝试了

     因为后来考虑到我的调制器输出信号是-1/1的数据流,调制器方面应该没有直流偏移
   (有些文献中,调制器输出为0/1的数据流,感性认识上,是将-1值以0来代替了,这样会出现正漂0.5的问题,但我的是中心电平在-0.5)

     这些只是我的想法拿来讨论一下,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恳请斧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答!

    我的滤波器架构就是您说的这种常见架构,目前想先做一个常规结构,再考虑其他优化结构。在补偿和HB中并没有考虑到直流问题,主因是我一开始了解不够深,根本没有想到直流是否存在的问题,另一个原因是后来了解到调制器simulink模型的输出在-1/1之间,理论上应该不会存在直流,所以后来没有关注这方面。不过如果想在补偿和HB中消除直流影响,请问大概需要使用什么方法呢?我只知道使用高通IIR滤波器,但是可能硬件消耗比较大
    前时间没有跟进这个项目,现在拿起看的时候发现自己当时设置定点的时候,字长等等的设置都是一刀切的。以CIC为例,输入、输出信号的模式都是Binary point scaling,字长都是26,fraction length都是25,中间section的字长也是一样的设置。(字长确定就是按CIC不发生溢出的那个公式确定的,WordLength=N*log2(M)+Bin,N为级数,M为抽取因子,Bin是输出字长)
    我在想是不是这里的问题,文章中的输入信号都是2位,我将输入信号字长改为2,fraction length设置为1,波形就乱了。当时因为这样一刀切来设置的话出来的波形都是对的,除了中心电平不一样,幅值、频率、抽取情况都正确,所以我将后级补偿和HB的word length和fraction length都按这个设置了。
    您看会不会问题就是出在定点设置这部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辈您好!您如果指的是滤波器输出做FFT的话,是我自己写的简单代码来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回答!    因为采用的架构就是比较常见和成熟的三级级联结构(CIC+CIC补偿+半带),按说不应该是算法上的问题,我目前觉得应该是滤波器设置的问题,最近先看看滤波器这边定点设置是不是错了,就很奇怪,为什么中心电平是-0.5,文献中出现过+0.5的,我这种情况好像都没有出现过,说明一定是哪里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好像和我这边之前的那个不太一样,理论上来说调制器输出如果是-1/1的码是不会有直流,我之所以说消除直流,是因为我这边之前设计的,调制器输出是0/1的码,因此在后续设计了一个模块消除0.5的偏移。
    从你这个上面看,我能给出的建议就是,分析一下你写的FFT程序,这里面是否有问题,相干采样,频谱泄露之类的问题是否有考虑到?第二个就是分析一下你这个级联滤波器是否有存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的问题应该就是出在级联滤波器的字长设置上了     下面是后来我一次尝试后的结果图,从上到下依次为输入、CIC输出、补偿输出、半带输出。
     如果我的CIC输入字长为2,fraction length为0,输出和sections设置为全精度,那出来的波形就不会发生漂移。如果CIC输入字长为2,fraction length为1,其他不变,中心电平就会向负边漂移。是否是因为调制器输出是-1~1,带符号时,如果整数部分只有1位符号位的话,就会发生溢出呢?后面补偿和半带都采用了全精度(用定点时波形是乱的),波形正常,就是纵坐标很大,跟字长设置有关系。此尝试只能确定 如果字长设置不出问题,那肯定不会出现中心电平漂移的情况。
     想请教一下您当时是怎么确定字长的呢?恳请前辈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感谢您的耐心回答!

网友(2022-03-16):
楼主,我刚刚也遇到了直流电平偏移的问题,但是我是采样模块的Sample time设置出错了,修正后就没有偏移了,或许你可以尝试尝试

网友:
没看懂楼主的问题

网友(2022-06-07):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fdatool设计cic滤波器时,输入字长应该是dsm的输出位数吧?我的dsm输出是5位,我把输入字长设置为5,分数字长设置为3,全精度仿真也会有问题出来的波形明显失真,当我把输入字长扩大为18,分数字长17时,输出的波形很好,前后的信噪比一致。请问这个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