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变量问题

楼主(2018-06-08):
描述:我们在做DC 时,会设置一些:                              set verilogout_no_tri        "true"
          set auto_wire_load_selection "true"
          set sh_enable_page_mode     "false"
          set hdlout_internal_busses     "true"

那么,请问其中的变量的意义,我应该去哪儿查询?

备注:
         1. 我在dc_shell >> 下使用 man 命令,无法查到:
             比如: dc_shell> man verilogout_no_tri
                      Error:No mannual entry for ‘verilogout_no_tri’ (CMD-025)

          2. 我打开gui 之后, 点击help ,找到man pages,找到Variables, 发现上述变量并不存在

网友:
可以使用report_app_var -verbose或者get_app_var -detail查询

楼主:
为啥我的问题总是无人回答。。。。。

网友:
如果是隐藏变量 是man不出来的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的回答

网友A(2020-07-29):
Synthesis Variables and Attributes Version Q-2019.12-SP2, March 2020

Synthesis Variables and Attributes Version Q-2019.12-SP2, March 2020

可能是隐藏变量(不确定)或者是某个版本的DC移除了这个变量的具体manual(不确定),man的时候可以匹配出来,但会显示没有manual的 入口,即No manual entry for...解决办法时候去synopsis的官网上down相关文档,分成了command和variable两个文档。这里贴的图就是pdf里面截的图

网友(2021-11-23):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隐藏变量(不确定)或者是某个版本的DC移除了这个变量的具体manual(不确定),man的时候可以匹配出来 ...

请问截图是在哪份资料上有,能发一份出来不?谢谢

网友(2024-01-27):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隐藏变量(不确定)或者是某个版本的DC移除了这个变量的具体manual(不确定),man的时候可以匹配出来 ...

您好,这边文档可以共享一份吗?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