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foundary给的.subckt写到rule里?

楼主(2018-06-08):
怎么把foundary给的.subckt写到rule里?现在是自动生成网表,每次都要手动添加.subckt,有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

网友A:
有的 但是不说

网友:
calibre run lvs的gui窗口上面设置 setup ==>preferences => templates => inputs =>source path那一行写上你的.subckt路径

网友(2021-05-11):
引用 网友B:
真棒,谢谢分享

请问按照操作你试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 但是不说

你真坏

网友:
请问这个有办法解决吗?使用了上面的方法还是要手动加。我的source path 有一行%s.src.net
要删除掉这个吗我想加入一行但好像不行。
请问论坛里的大牛们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