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本的与门,这两种写法在实现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6-08):
wire a,b,c;
reg d;
assign a = b&c;
always @(*)
    d = b&c;

网友:
一样的,没啥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一个是wire,一个是reg,实现上有区别吗?

网友:
一样的,第2种写法d定义成reg只是为了符合语法规范。

网友:
综合出来的电路是一样的

网友:
没有区别,不过Verilog描述,RTL 级尽量按照逻辑行为去描述,不要按照底层门级描述,这样功能的可读性好一些,比如刚才逻辑这样写,对于逻辑的表达更直观一些,综合效果一样

always @(*) begin
      if ( b == 1'b1  && c == 1'b1) begin
             d = 1'b1;
      end
      else begin
            d = 1'b0;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