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nalog Interview Questions

楼主(2018-06-09):
Today I was having an analog design interview And i asked to plot the output of the following 2 circuits, but it is simple one but it takes me a few minutes to answer it and i want to share it with you guys.
What is the output of this to circuits if i applied a square wave (from 0V to 6V) to it's input?

网友:
the circuit on the left the output follows the input directly
the one on the right the output follows till the threshold voltage of the NMOS and then decays exponentially to zero

网友:
小心DB二极管

楼主:
Reply 3# liuqilong8819

   I'm sorry i don't get what you mean?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图二 drain-bulk diode会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从原理图上我只看到电容和FET。真心没看到你说的二极管。请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
   这个二极管没有在图中明显画出。
   对于NMOS, drain是N type, body或者bulk是P type, 两者组成PN结. 在图二的时候会导通

网友:
小信号时是电容充放电,但是管子比较大电容比较小时,得考虑大信号,怎么分析?解微分方程?
body diode怎么会导通呢?drain电压最小只是0或者是vth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图,衬底和drain之间有PN结,如果Drain接负极则PN结导通,drain电位被钳位在一个PN结导通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因为根据电容电压不可突变原理,在信号源突然下降6V的时候,mos管的gate-drain电压也会跟着下降6V,但是由于D-B二极管导通,所以Drain电位被钳位在一个PN结导通电压。

网友:
看不懂中文

网友:
回复 网友E:

   初始电压都为0,方波的切换,drain电压只会在0和6V之间变化,那个寄生的二极管不会导通的

网友(2019-03-28):
最终会趋向于0,大家可以仿真看看。当输出降低到vth时,还有泄放电流。1、亚阈值导电会泄放调电容上的电荷2、衬底PN结反向饱和电流泄放

网友(2021-11-01):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仿真了一下,没看到diode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