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 软件安装

楼主(2018-06-09):
请问大神, 笔记本没有有线网卡, 只有无线网卡, 能不能装EDA软件,如cadence ,synopsy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可以 但是要記得不要上公网

楼主:
安装过程中,1. 发现无线网卡的mac 每次重启就会变, 2. license feature可以启动, 但运行说是hostid 错误,应该是eth0没改好。

请问大神 , 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