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锁相环整体仿真问题

楼主(2018-06-09):
我想仿真它的相位噪声和功耗,应该是需要PSS仿真和pnoise仿真,我在设置的时候总是遇到这个问题,那个75.0188M是我给的参考频率,该怎么解决,望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
PLL 整体跑 PSS 很难converge吧

网友:
可以单独跑,用matlab拟合

网友:
你的锁定频率都不是参考频率的整数倍,怎么用PSS跑呢

网友A:
建模后,分别仿真VCO,PFD,Chargepump等每个模块噪声。Excel传递函数计算,功率谱

网友(2019-03-18):
引用 网友A:
建模后,分别仿真VCO,PFD,Chargepump等每个模块噪声。Excel传递函数计算,功率谱
...

大哥,sigma delta 的相噪怎么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模后,分别仿真VCO,PFD,Chargepump等每个模块噪声。Excel传递函数计算,功率谱
...

这个仿真结果和实际测试的接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