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寄存器延时

楼主(2018-06-09):
我有4096个数,每个数位宽为20,我想求每个数占总和的概率。用的是altera cycling2系列
所以我要先把4096个数累加起来,通过同步时钟进行累加需要4096个时钟周期完成,所以一个通道完成累加,另一个通道需要将每个数进行4096个时钟延迟,然后在做除法。
我在进行延时的过程中,我用了20*4096个寄存器来进行移位延时,但是编译的时候跑得特别慢,感觉跑不出来,而且还出了一些警告,我感觉警告是说我用寄存器太多了,还有个警告是说端口不相同什么的。。菜鸟一枚,我不知道我这个延时的方法到底行不行,想各路大神求助,能否帮我解决一下,或者有更好的方法能指导我一下。。。感激不尽。

代码跟警告如图

代码跟警告如图

网友:
81920个寄存器,资源爆掉了,cyclone II没有这么多资源的,memory可能可以放的下,80K bit,你得查一下fpga的手册看资源够不够。另外这些数加起来位宽很大,可能跑不快的。

网友:
应该是算法不对,要先从算法上考虑最优方式。而且你这个不是累加,是拼位吧?“每个数占总和的概率”怎么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占总和的概率就是说把这4096个20位的无符号整数相加得总和,再做除法得概率,分子是每个数,分母是总和。 我贴的不是累加,累加没贴,累加我就是调用了一个加法器,然后修改了一些,加法器输入端输出端增加了寄存器,然后将输出与其中一个输入相连。
   我贴的是关于延时的代码,因为我想的是分子和分母要一起同步输入到除法器,相除之前要等待累加的时间,需要等待4096个时钟周期,所以我就想把每个数都延迟4096个时钟周期。

草图

草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虽然我也觉得我用的寄存器太多了,,可我不太会用FIFO。。关于那个深度,,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控制FIFO数据什么时候输入和输出。。感觉自己还没有系统的学习这些,,很恼火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FIFO吧,控制比较简单的。20bit*4096深度。先缓存4096个到fifo,同时累加。够4096个后开始给fifo读使能,输出你的分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怎么去控制FIFO的读使能?

网友:
回复 网友C:

百度一下fifo ip的使用方法。fifo是基础的ip了,学FPGA要会用的。回了fifo,再学一些rom、ram等

网友:
用BRAM缓存数据啊,当然和FIFO一个意思

网友:
你从RAM/ROM中打算读取4096个数据,可以使用双端口RAM/ROM,就是读地址有两个,读数据也有两个,第一个读地址和数据假设是ADDR1和DATA1,第二个是ADDR2和DATA2;DATA2连接的是累加器,你自己调用的,就不说了。DATA1输出的是每个数据,将要作为除法器的分子,那你可以用一个计数器去控制这个延迟,因为累加器的延迟固定,所以这个只要这个计数器记到一定值输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