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层选择窗 LSW中的SNA是 “有源区active”吗?

楼主(2018-06-09):
找不到active层,但有好多SNA

网友:
看看design rule里有定义的,或者你调一个PDK的管子,打散之后看里面的active是哪个layer.

网友:
基础太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CADENCE内置的gpdk090, 打开techfile.tf, 没有发现active,但有ndiff,如下所示,这个是不是N+active的意思?

    layerFunctions(
;( layer                       function        [maskNumber])
;( -----                       --------        ------------)
  ( Psub                        "pwell"           1   )
  ( Nburied                     "nwell"           2   )
  ( Nwell                       "nwell"           3   )
  ( Oxide                       "ndiff"           4   )
  ( Oxide_thk                 "ndiff"           5   )

网友:
调一个pcell或者打一个tap孔 就几个层次,应该很明显哪一层是a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