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L 中存的数字信号表达式,如何plot?

楼主(2018-06-10):
请教,在AMS Designer仿真器中,我通过Results Browser 可以在“Visualization & Analysis XL” 中画出Verilog模块中的内部数字信号。

      然后,我找到画出的数字信号,右键,send to -> ADE,那么在我的 ADE 中就有了这个数字信号的表达式,和名字。

      可以,当我关闭“Visualization & Analysis XL“,然后在重新点击ADE中的plot,只有模拟信号可以画出来,这个数字信号,画不出来。

      这导致我不得不,每一次仿真完,都去通过Results Browser找这个数字信号,非常浪费时间。

      请教,如果保存Verilog 中内部变量到ADE中,然后可以画出。

      采用SimVision的方法,就不用提了,我需要再Batch模式下,实现保存数字信号的功能。

网友:
我拿我的AMS Bench試了一下,沒有你說的這個問題。

在波形窗口打出digital信號,send to ade后點擊ADE的plot能正常打出波形來,無論是否關閉波形窗口。

版本信息是Virtuoso6/123_ISR8,MMSIM/161_ISR8,IUS/1520_s26。

网友:
ADE->Outputs->To be plotted, 选中你想要plot的数字信号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verilog 模块内部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verilog 模块内部变量么?我保存后, 再画就显示evaluation failed

网友:
回复 楼主:

   之前的是net,因为我跑的是netlist,没有内部变量。
   刚刚试了下VAMS内部变量,结果也是没有问题。

   我觉得你可以换个版本或者仔细看看CIW里面有什么提示吧。

网友(2022-06-2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你对veriloga/ams的语法不是很熟练;如果你需要看的变量并不多,但是ADE可能是没有付费的版本(哈哈);
你可以将这个变量,赋值,变成electrical,然后从symbol上拉出来,这样就变成模拟信号;只是为了监测用。你点一下,就plot出来了;

网友(2025-06-1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个plot数字模块的具体步骤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