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ie cell和tie net的疑问

楼主(2018-06-10):
我看ICC UG上使用tie cell的方法有两种:一直是在place_opt阶段让工具自动插入,另一种是用connect_tie_cell命令。我尝试下了工具自动插入的流程:1.在place前report_tie_nets  ,tie net的名字都是SNPS_LOGIC型的;2.set自动insert tie cell的一些变量和约束,执行place_opt,再report_tie_nets QTA(]GUZODZBOOB3S}PYAQ2.png ,除了刚才的nets外,新加了一些rst的net,但是并没有insert tie cell。lib中tie cell的dont use被我移除了。到此我有个问题:1.这些新增的nets是不是也要连到tie cell?
我尝试着在这时用connect_tie_cells命令去手动连接,执行
connect_tie_cells   \
-objects [get_flat_pins -filter "net_name==VDD || net_name==VSS" ]  \
-obj_type port_inst  \
-tie_high_lib_cell PULL1_8TR40 \
-tie_low_lib_cell  PULL0_8TR40 \
-tie_high_port_name Z  \
-tie_low_port_name Z  \
-max_fanout 10
那些名字是SNPS_LOGIC型的net被连接到了tie cell上,report_design 也确实能看到新增了tie cell。
对于剩下的nets我准备用如下命令:
connect_tie_cells   \
-objects [get_pins aelp_sp80090b_st_hlt_top/rst_hfs_netlink_61]  \
-obj_type port_inst  \
-tie_high_lib_cell PULL1_8TR40 \
-tie_low_lib_cell  PULL0_8TR40 \
-tie_high_port_name Z  \
-tie_low_port_name Z  \
-max_fanout 10

这应该怎么解决?我想把这些port set_attribute,但是不知道tie-low对应的attribute value。

楼主:
很急,很关键。

网友:
connect_tie_cells -objects [get_cells * -hier] -obj_type cell_inst \
-tie_high_lib_cell PULL1_8TR40 \
-tie_low_lib_cell  PULL0_8TR40 \
-tie_high_port_name Z  \
-tie_low_port_name Z  \
-max_fanout 32

网友A(2025-02-13):
您好,想问怎么解决的,同样的警告加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想问怎么解决的,同样的警告加不进去

我的问题已反应过来,是应该使用get_cells -hier ,get_flat_cells不行